STM32 上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2-05-29):
我们焊接了几块STM32的板子,其中有几块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PWM管脚输出电平没有3.3V,还有几个管脚上拉3.3v,输出只有1.6V左右,芯片发热比较厉害。测试VDD与VSSA的阻抗为600欧姆,并且3.3v电源供电正常,也没有管脚短路现象。各位大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还可以从什么方面判断问题啊

网友A:
短路, 接错, 接反, 或者 负载过重

楼主:
已经说了,没有短路,负载也不重

网友B:
芯片发热比较厉害。终归是功耗过大.
如果确认没有短路,负载也不重,
那就只能是芯片坏了, 内部有缺陷.
"输出只有1.6V左右," 也说明肯定有问题
劝楼主再仔细查查, 或者还有软件, 比如把接地的引脚输出了高电平......

网友C:
可能芯片已经在搬运或焊接过程中被静电打坏了。

楼主:
有没有办法测试内部1.8V的电压调节器  我怀疑是内部1.8V电压调节器坏了

网友D:
可能是芯片已经坏了

网友E:
既然没有短路,负载也不重,那估计是芯片坏了

楼主:
我就是想用清楚  什么原因使他坏的

网友F:
可能还是焊接问题

网友G:
看看哪个管脚到地短路,而IO又无意设置成输出了。

网友H:
我现在正在用被stm32烫个泡的手指打字!

前几天,一个同事调stm32出问题了,我去帮忙,用手按了一下stm32芯片,
结果巨烫,
就这样手指被烫了个泡。

网友H:
据事后分析,要么是IO被击穿,要么是同事下载错了程序,IO设置为输出,刚好和外部输出对冲短路导致

网友I:
以我用STM32的经验表明,楼主的这个芯片悬了,准备更换吧。
检查你的助焊膏,认真清洗板子试试。

网友J:
找我给焊接,不用助焊膏及松香,保证没问题。

网友C:
我就是想用清楚  什么原因使他坏的
引用 楼主:

LZ考虑到我在5楼提出的可能吗?有没有检查过这些环节的ESD保护措施?

网友I:
嗯,香主的建议很有道理, ESD脉冲、电源瞬变、浪涌等现象都是损坏芯片的主要原因。

楼主:
有可能ESD,但是我想怎么用重复试验来验证

网友K:
硬件 软件没有问题,那就芯片 很可能是坏了

网友L:
前几天因为静电的原因,烧了一块

楼主:
怎么判断是静电的原因啊

网友M:
我也有客户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急急急

网友C:
有可能ESD,但是我想怎么用重复试验来验证
引用 楼主:

这种不可逆的损坏是不能用重复试验来验证的;再说强静电肯定会把芯片打坏,你做重复试验只能验证"静电会把芯片打坏",而不能验证你已经坏的芯片就是被静电打坏的。

你只能通过检查环境并改善环境,然后看损坏的情况是否还出现,来间接判断之前的损坏是否由于ESD引起的。

网友N(2012-07-23):
我们现在用的STM32F103也出现过芯片莫名奇妙的损坏,表现为不能无功能或者发热,确认之前是好的,用一段时间后就坏了。返回厂家分析结果说是某一路VDD对VSS管脚烧坏了。我们用的3.3是LDO出来的,应该比较稳定,很郁闷。

网友O: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P:
我们有过类似经验,以前用的好好的,有次不小心使某些引脚接触到了24V高电压,然后程序照样可以跑,但是电流由原来的几MA,剧增到几百ma,芯片烫手,很明显是IO口被击穿导致短路,电流过大。

网友Q(2012-12-22):
我都烧掉十几片了,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有哪位大侠解决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可能芯片已经在搬运或焊接过程中被静电打坏了。

芯片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芯片发热比较厉害。终归是功耗过大.
如果确认没有短路,负载也不重,
那就只能是芯片坏了, 内部有缺陷.

应该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T:
连续几片都有问题,还烫伤纤纤玉指,唯一的原因就是电流过大所致,而电流过大无非几个方面:vcc离谱;推挽io高低互通----而且还是有一定的频率(否则直接烧断了)pwm?;外接的电阻阻值用错了,少了几个数量级?;rp不好,整批货都有问题;?有代码在傻乎乎的使劲写flash?;爱人出嫁了新郎不是我,有人故意弄了段代码黑你?嚯嚯嚯嚯

网友U:
我们也打算用STM32,不会是芯片质量有问题吧?功能强了,还希望抗干扰,抗ESD能力也跟上了。

网友V:
你怎么不测测3.3V芯片输出电流多大呢,看看是不是电源电流大不大。用个万用表就可以测了,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W(2015-07-03):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之前用着好好的,用示波器观察 引脚后,直接就不正常了。特别烫手。但是程序还能运行的。

网友X(2017-04-16):
引用 网友W: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之前用着好好的,用示波器观察 引脚后,直接就不正常了。特别烫手。但是程序还能 ...

我估计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
示波器老是电人,有电势差。
现在stm32发热很严重,也是可能早上用示波器量的时候被电挂了。
程序依然可以跑,但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