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多串口切换过程中的串口gps数据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做了一个系统,挂了多个串口设备,核心为stc12C5A60S2,因为它是双串口,串口1接电脑,串口2接一个多路模拟开关(串口1和串口2之间设置透明传输),挂在模拟开关上的其中有一个串口设备为传感器,接收stc的命令,再返回数据;另一个是GS-89,不停得发送数据。问题是在切换的时候,我在接受gs-89数据的数据,让stc切换到传感器的时候,不能立马切换,要等大概1-2分钟,gps的数据才发送结束,这样才能和传感器进行通信。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自己顶起!

网友A:
是1-2分钟还是秒钟?
一般来说,对于GPS应用,MCU为被动接收,且数据带有校验字节,因此切换并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当然,通道切换之后,GPS信息就收不到了,对应用方面有没有影响就得看你的需求了。或许可以分时复用。

网友B:
还有多余的IO口吗?难道就不能用IO再模拟一路串口?非得搞个模拟开关,还等1-2分钟?

网友C:
用PCA模拟串口就可以了,这个网上有比较成熟的程序吧

楼主:
我再试试,关于上次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串口2在不停接收GPS数据(4800串口中断),pc向串口1发送数据时,有没有可能串口2在中断中,串口1没法进入接收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