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A LPD功能

楼主(2012-05-29):
求教:
SH79F166A是通过哪个口来实现LPD功能的?

网友A:
不需要通过什么口,在OPTION里面可以选择的。

楼主: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说的选项啊

楼主:
谢了 我已经看到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到了就好,呵呵,回复迟了,SORRY

楼主:
LPD该怎么使用啊?您有没有类似的范例啊?

网友A:
1.设置LPDCON寄存器,可以设置是否开启该功能;检测点(即低电压值);检测方式,是高于检测点,还是低于检测点时产生LPD中断。
2.开启LPD中断。
3.假如设置了“当电压低于检查点时LPD标志置一”并开启了“LPD中断”,则当MCU的工作电压VDD低于监测点时,就会发生LPD中断。
4.您可以在LPD中断处理中做一些处理,如果是市电切断,由电池供电,需要系统时钟切换,将高频切换为低频32768;如果有时间显示,可以在切换低频后,使系统进入休眠状态,每500MS或1S唤醒一次。如果是市电恢复,则相反。
最好可以配合过零点检测一起来做,效果会更好。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进入掉电模式之后 如果在唤醒的话 那么此时程序是从哪里开始执行 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网友B:
如果是Reset唤醒,则从00开始执行,如果是中断唤醒,则从中断开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