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ADC测量电流的电路中直流小信号放大

楼主(2012-05-29):
(无正文)

网友A:
效果不好,是因为358的失调电压太高,不适合小信号场合。
建议找低失调电压的运放,价格贵一些了。
否则,只好加大采样电阻。

楼主:
什么型号呢?

网友B:
可以去TI/AD官网看看,一般在偏执电流在1mv一下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C:
10A的电流用分流器吧

楼主:
看这样接可行么?

网友D:
OP07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的,推荐用SGM8581,单电源供电,更方便系统设计,Vos典型值是25uV,-45°C~125°C最大是106uV,1K以下的参考价格不到0.4美金。

楼主:
这个图貌似可以,请实践过的老兄吱声,抄近路了。

网友E:
首先,你的那个电路图是可以实现的,其左边是以三线制的接法,这样可以避免导线电阻对于测量的影响。之前你的测量出现很大的误差除了失调电压之外,应该还有导线电阻带来的影响。其次的话,OP07是当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款芯片,OP07的这种接法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如果你使用双电源的话,误差应该会更小,你可以试一下。当然,除了OP07之外,你可以上WWW.ti.com.cn上选择满足你要求的运放,例如,你还可以选用OPA336,这个价位也是比较便宜的,单电源的。芯片的价格有时候不光要考虑量,跟其封装等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