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feature特性

楼主(2012-05-29):
问下,如果一个usb有多个配置,分别对应不同的系统,它的特性怎么和电脑系统交互啊
那个feature值是根据什么设置的?

网友A:
这样泛泛地提问,得不到答案的。

楼主:
如果做过的,应该知道吧
我才接触USB,觉得这个比较复杂点,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我一个usb设备,想对应不同的系统返回不同的数据,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我想,应该和那个feature项有关,所以想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