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9):
1.天线有调制信号的功能吗?如果没有天线参数里面的频率是干什么?
2.一般需要LC一起使用,这个电路谐振是什么功能?滤波吗?

网友A:
1.天线只是个高频能量转换装置,没有调制信号的功能,天线的谐振频率是指天线在这个频率上转换效率最高
2.问题没说清楚,那个图是接天线的吗?哪里进来?哪里出去?

楼主:
首先,谢谢2楼答复。
天线就是图中的电感,电感与电容组成串联谐振电路,我一开始以为串联谐振就是调制信号的功能,按你的回复,发现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