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6 与18b20 急救!!!!

楼主(2012-05-29):
打算用pic16F1936 与18b20 通信。晶振是11.0592m的。用mplab sim仿真得到了延时函数。但是延时函数的时间烧进单片机时 与仿真时严重不同,差别很大,导致不能与1820通信。

晶振是11.0592的。/********延时us函数,延时时间计算:6+4(x-1)u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d;
d=x;
while(--d)
{;}
}
板子上的也是11。0592的。
在软件仿真时,delay(25000)应该延时:100ms左右,但是实际延时是1秒左右。
我觉得就算是软件仿真和硬件有差别也不至于这么大啊。我用proteus仿真的话,和软件差不多。不明白为什么 我的板子的延时 就不对了,延时增加了很多。
我现在手头有icd2.但是没有办法知道在板子上delay函数具体延时多少时间。
肯定大侠们帮我,可以有偿帮助。我真是气死了、。
{T_SHI=0x3f;    //十位
ShowTempHum();  //显示
PORTB=0;
delay(25000);
T_SHI=0xff;    //十位
ShowTempHum();  //显示
PORTB=0XFF;
delay(25000);      //软件仿真应该延时100ms,实际延时1秒左右。
}

网友A:
软件仿真时晶振频率是否选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误,

网友A:
最好看一下汇编,应该在100ms左右,LZ的软件仿真应该有问题

楼主:
是的,软件仿真就是100ms左右,但是到了板子上就成了一秒左右了

网友A:
烧写配置有问题,内部晶振还是外晶振?
高速还是低速?

楼主:
外部晶振

网友B:
11.0592应选HS模式,SIM模式下的settings选项里有选晶振应设11.0592,不知你是否都做了

楼主:
没做,问题就是在我的配置问题上。别人给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