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274的带载能力不正常啊

楼主(2012-05-29):
我通过D/A输出一4V的电压,转换电流驱动负载。发现驱动能力很差啊,几mA的电流都不行。怎么回事?电路如下:负载采用虚地,虚地电压为2V。现在的现象就是D/A输出4V,运放的7脚只有2.8V左右,电流也就不到5mA。为什么这样?2274手册上输出最大电流为+-50mA呢。

网友A:
结合你的图和你的表述,有点晕。电路当中的负载是怎么接的?你可以在图上把它画出来吗?
此外,V-I转换,有采用真地、浮地和虚地的接法,如果是虚地,那他的电位应该是和真地等地位的,那就不明白你的“虚地电压为2V”什么意思了。
下而给你V-I的常用接法。
http://www.dzsc.com/dzbbs/20070206/20076518177937305.html
把图片也贴出来吧。

希望你把问题和图结合一下,再描述清楚一点。
也有可能是我理解能力不行,如果是那样,在此表示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