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2-05-29):
今天读PIC单片机程序时看到这样一句语句,大惑不解

L_O = (*ptr == '1');

在网上查找了半天,因敏感字符太多没找到合理解释,

难道(*ptr == '1')相当于判断语句???这个用法从来没见过啊!

网友A:
这个属于语言基础范畴,LZ要多努力啊

L_O = (*ptr == '1');//这个的运算过程

先取*ptr,ptr指针指向的空间的值

*ptr == '1',这个值与字符1是否相等。相等,则表达式的值为1,不相等则为0

L_O = (*ptr == '1');把表达式的值置入L_O变量

网友B:
LZ还得再补一下C语言的基础知识

网友C:
还是要注重基础啊

网友D:
2楼大侠分析的很透彻,这应该是C语言基础知识

网友E:
一开始将==看成了=然后同样迷惑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