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29):
我想用单片机向电脑发送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 但我总是收到乱码,晶振是12M 波特率600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ch='a';

bit TX_flag= 0 ;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
  SCON = 0x50 ;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0x20 ;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0x80 ; //SMOD=1;
  TH1=TL1=0xcc ; //Baud:19200 fosc="12MHz
  IE=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1 ; // timer 1 run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0);
  TI=0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TI)
  {
  TI = 0 ;
  SBUF=ch;
  TX_flag= 1 ; //就置位发送标志
  }

}

main()

  {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TX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TX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send_char_com(ch);

  }

  }

  }

网友A:
你那串口中断里面的TI是发送中断标志啊
应该是这样的
if(RI){
  ch=SBUF;
  RI=0;
  TX_flag= 1 ; //就置位发送标志
}

网友B:
要用十六进制显示呀

网友C:
没有加奇偶校验吗?你加上校验之后再试试,还有你程序里说波特率设置成19200,你调低些再试一下。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串口通信初始设定
  {
  SCON = 0x50 ;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0x20 ;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0x80 ; //SMOD=1;
  TH1=TL1=0xcc ; //Baud:19200 fosc="12MHz ←←←←←←←←←←←←←←←
  IE=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1 ; // timer 1 run
  TI=1;
  }

网友D(2012-09-12):
晶振计算不准确,接受的数据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