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5-29):
不好意思。我弱弱的问个问题。
三极管的等效电路怎么画(就是用两个二极管代替)。
谢谢

网友A:
三极管不能等效于2个二极管。
如果你说的是微变等效电路,那么应该是受控源作为等效模型。

这些任何一本模电书上都有。网上也有。

网友B:
晶体管的电路模型不可等效于两个二极管,仅从器件本身看,对于NPN管,CE相当于二极管的负极,B相当于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一起,PNP与NPN相反。

楼主:
谢谢,这是我去面试出的考题

网友C:
下次你可以鄙视一下出题的,完全是不懂装懂

网友C:
你可以给他两个二极管,让他放大一下信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