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2-05-29):
有个主电源(AC/DC)和备用电源(充电电板),在检测到AC shutdown后,要切换到备用电源。有个要求是在切换过程中负载上的供电不能断,
   第一次接触,请教做过的朋友是使用什么方案?网上查到oring diode可以这样做,不知道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A:
备用电源的输出端用个Pmos 受控于AC 端。
AC有电,PMOS 是关闭的状态,一旦AC断电,PMOS接通
电路自己搭
如果电流比较大,电压过高,你可以尝试用继电器来切换 原理一样

网友B:
LZ的这个要求类似于传说中的UPS不间断电源嘛

你找个UPS不间断电源的原理图看下对你这个方案很有帮助

说不定可以照葫芦画瓢

楼主:
2楼:开关切换有个反应时间,现在是负载电压不可以变动,在切换过程中。

网友A:
“负载电压不可以变动”
这个不至于吧,至少后端还有稳压IC之类的,这类IC都有比较宽的输入范围。
当然切换开关附近并几个大电容,也可以缓冲下的

网友C:
采用二极管的的话,压降大,功耗损耗大,可以用powerpath 系列的芯片来做。LTC4411-LTC4417(N沟道)系列,以及LTC4352-LTC4358(P沟道)系列。具体看你的系统电流跟输入电压,选择合适的片子。方案就是下面的贴图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办法,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两个二极管并联(二极管的负极连在一起),一个二极管接主电源,一个二极管接辅助电源,当主电源掉电时,辅电源会自动切换(前提是主电源要比辅助电源工作电压稍大)

网友E:
简单的话,就如楼上说的,用两个二极管,但只适合小电流场合。

还有就是用P-MOS切换,检测AC shutdown后,开启P-MOS,检测到AC ON 后,关闭P-MOS。
这个需要注意切换电路的时间控制,开启和关闭都需要精确控制。时间控制不准确,会导致输出电压有跌落或者主电源倒灌到电池端导致电池异常。

另外,6楼说的用凌特的专用芯片,也是一直很好的方法。

网友F:
可以直接用继电器切换啊,伏在电路可以加大的电容延缓断电,这样给继电器一个反应时间,这样负载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G:
貌似你的说明白你的电压和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