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与磁珠的比较?

楼主(2012-05-29):
如图,最近在搞Altera的StratixIV,这是开发板的原理图
用一个LDO向FPGA的高速收发器的模拟部分供电
想请问各位前辈,图中这个3毫欧的R53是什么用?类似磁珠的滤波隔离作用吗?:funk:
功率计算错了吧
引用 网友A:

纯电阻功率的话应该是i*i*r,这一开始应该是没注意到:L
但这个电阻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功率计算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纯电阻功率的话应该是i*i*r,这一开始应该是没注意到:L
但这个电阻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B:
防止LTC3025振荡

楼主:
防止LTC3025振荡
引用 网友B:

可是文档上说LDO自带soft-start,而且这个0.003欧姆的电阻能有多大的阻尼作用?

网友B:
跟你后面用的输出滤波电容材质有关系。铝电解电容本身就有这个ESR

楼主:
跟你后面用的输出滤波电容材质有关系。铝电解电容本身就有这个ESR
引用 网友B:

这显然是钽电容……不过谢谢了,我还是去做仿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