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EDID被擦除

楼主(2012-05-29):
(无正文)

网友A:
我只能说:
1. 那个显卡也太强了吧。EDID是给它读的,而不是让他写的。
2.你们的这个产品也太烂了吧,怎么不做写保护!
处理办法:
1. 返厂。
2. 找一台一样的设备,把EDID读出来,再写加此台设备上去。HDMI里有SCK、SDA线,IIC协议。

楼主:
2# Tinnal    谢谢大哥指导,但是情况肯定是没这边简单的,显卡是ATI的 HD4330 ,  公司的产品EDID也是做了写保护的,是我之前关注的点有问题。目前此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