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方案

楼主(2012-05-29):
求方案,输入DC12V,AC24V,输出3.3V,15V,5V,-8V
3.3V    3A
15V   200mA
5V    3A
-8V   200mA

不计成本,有没有简单点的单芯片方案,最好不要那种需要自己设计变压器的开关电源。

网友A:
给你个思路,自己做吧
输入先整流然后降压得到3.3\15\5V  -8V
没有同时输出4路的,用3个降压 一个美信的负压IC 可以做到

网友B:
居然是不急成本的:L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找模块芯片了,先弄个24V转15V的,然后一级一级的转

网友C:
电源諪芯片可以选用义隆EM78P259.372,现在大量用于移动电源,有需要的朋友联络QQ1282171812

网友D:
不要设计变压器那就要不是隔离的喽,要简单一点的就使用模块吧。楼主,想要设计什么样的电源可以联系我,我是电源工程师,虽然说不是很强,但是设计这样的电源还可以。30KW的电源也做过,有需要可以联系我。weboslinux@sina.com 我的邮箱。

楼主:
看来不用隔离变压器不行啊,没做过开关电源,头疼。

问下大家,这输入经过整流后就是粗略大概就是10V了和30V 了,然后能不能用UC3843来做呢?单端反激方式。谢谢大家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做了。

楼主:
TOP22X系列外围很简单,能不能用这IC做呢?

网友E:
找LDO器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