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极性有什么讲究呢?使用时如何选择极性?

楼主(2012-05-29):
以前用电感时以为是无源器件不分方向,从来都是随便焊接的,但是最近测试射频的时候发现有个RF电感对射频指标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就注意到了这个电感表面标明了极性,这个极性是啥意思呢,例如下面两张图是MURATA的两个很通用的电感系列,一个是多层的,一个是绕线的,使用时如果确定极性?如果并联在差分线两端,无法确认极性,那么这种电感是不是不适用了?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是有同名端的说法,不过单个电感为啥挑方向还真不知道。楼主啥射频性能被影响了呢?倒过来装就OK了??

网友B:
有一种特殊电感具有单向饱和特性,内置小磁铁!吸一下铁物验证

网友C:
嘿嘿,辐射源在里头和在外头,肯定不一样了~。
无论是电感还是变压器,一般外头接电源,里头接输出级。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D:
如果电路上同时用多个电感,而且电感在PCB中的相互位置有很近。电感极性最好就不要乱放。

普通电容(非电解),特别是圆柱电容,仔细观察电容2端,也是有分别的哟。电容外壳端尽可能接地或低电位,这样会减低干扰。

楼主:
如果电路上同时用多个电感,而且电感在PCB中的相互位置有很近。电感极性最好就不要乱放。

普通电容(非电解),特别是圆柱电容,仔细观察电容2端,也是有分别的哟。电容外壳端尽可能接地或低电位,这样会减低干扰。 ...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用乱放是怎么放?

网友E:
嘿嘿,辐射源在里头和在外头,肯定不一样了~。
无论是电感还是变压器,一般外头接电源,里头接输出级。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靠谱一点
起点在里面接动点,尾点在外面接静点,绕组本身就是一道屏蔽层。。。

网友C:
这不是靠不靠谱的问题,
受过其害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弄,
记得也有书专门介绍过,什么书忘记了~。

网友D:
回10楼:

假设PCB某一区域集中有3个电源退偶电感或磁珠,为了尽可能减少这3个电感的相互感应,3个电感应该相互垂直、正交。x,y,z三个方向刚好放3个电感。

楼主:
楼上,我看过一些**,垂直放肯定比平行放寄生参数要少,但是,有人能回答电感极性的问题吗?

网友F:
大家对电感的极性应用的不多
很少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F:
有极性电感是指使用时两引脚不能互换的电感,如果将两引脚互换,电路将不能正常工作。

     有极性电感通常安装在线路板元件面的垂直方向。有极性电感的圆型磁芯顶部有一个圆形永久磁体,磁体的直径与电感磁芯顶部直径基本一致,永久磁体与电感磁芯之间用胶粘在一起,强度很高。

    有极性电感的磁芯受顶部永久磁体的磁化成为带磁性的磁芯,线圈绕在该磁芯上。有极性电感的线材通常较粗,所以故障率极低。 判断有极性电感的方法是用普通螺丝刀放在电感顶部,此时表现出有很大的吸力。通常顶部向上一面为N极

网友G(2019-06-04):
      电感线圈电感线圈在有电流通过时,线缱要产生磁场,其磁场方向、电流方向、线圈导绕向顺耐推钱9拌饶三者之间满足“右手螺旋规。如图听示的细在流过唱际电讨,线缱的左端为磁场极,缱中的磁场方向从右向左。别外,当圈流过变化电流,线圈两端还要产生自感电动势,其大小与遥绕去、匝数、线圈为及磁心质量均有关,且自感电动势产生的电流方向满足“楞次定律”。因此,在制变压器变压器或电绸时,常对同名端绕向致的点)作标记,以便定缱磁场方向和感应电压极性。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电源关变压器尧组的同名端常打-个点记号,扬声器的两引绒常标有“+、-”号,这就表明电感缱有极性。
     具体可以参考岑科电感:http://www.cenkersz.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回10楼:

假设PCB某一区域集中有3个电源退偶电感或磁珠,为了尽可能减少这3个电感的相互感应,3个电感应该 ...

Z方向怎么放?要飞线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Z方向怎么放?要飞线么?

问得好。Z方向只能用插件电感了。

就是说如果可能,相邻电感不要平行。

网友I:
使得磁芯工作在线性段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特殊电感具有单向饱和特性,内置小磁铁!吸一下铁物验证

我用手机发了几次,都没成功。
这个是磁偏置。电子电路里的电流偏置,电压偏置一个道理。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