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通讯

楼主(2012-05-29):
CAN总线通讯如何转换成1芯光纤进行通讯吗?一般终端电阻多少欧比较合适?

网友A:
你是指单线是CAN ,还是指转为光纤再传输??

网友A:
看这个,这个LIN总线,也可以说是CAN的总线

楼主:
双线的CAN转换为单芯的光纤后,再转换回双线CAN继续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