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出电阻阻值选定

楼主(2012-05-29):
如图所示,我想在out端输出高电平为5V的PWM波,请问R21和R22的阻值该如何确定?P03为单片机的IO口

网友A:
1.三极管输出以后,后端要求的负载电流是多少?信号频率多少?
2.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out端为舵机提供PWM波的控制信号,用的C8051F020单片机

网友A:
舵机资料要求的输入电流是多少?没有的话可以实测一下,按经验两个电阻取10k应该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舵机连有三根线,一根电源线,一个地线,一根控制线,out端为控制线,我的理解是舵机的驱动电流是从电源流入的,out端只是提供控制信号,不提供驱动电流,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我说的是控制线输入的电流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舵机的资料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控制线的要求输入电流是多少?那好,我先取10K,具体到时可以换电阻调试。

网友B:
10k是可以的。驱动伺服的信号一般叫PPM信号,属于标准信号!如果是5V三线小伺服,信号端一般不需要三极管等驱动,IO直接接即可,伺服的外接电源提供驱动电流。

网友A:
呃,这个我确实也看掉了,如果没有电压转换需要的话,你的那片51用端口直接驱动,驱动能力还强些,犯不着三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舵机的电源接的是5V,那么相应控制信号的高电平不需要是5V吗?因为单片机的输出是3V,所以我才考虑用三极管拉高电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舵机的电源接的是5V,那么相应控制信号的高电平不需要是5V吗?因为单片机的输出是3V,所以我才考虑用三极管拉高电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请问一下10K是如何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5V系统如果是TTL信号输入,是可以认识3V高电平的。10K电阻是经验值,折合500uA驱动电流,可以驱动大部分数字电路输入端了,在5V条件下也能满足几MHz频率范围内大部分边沿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网友B:
一般的伺服信号线都可以识别3V为高电平,具体要看伺服的规格了。曾经拆过一些伺服,发现里面是有稳压IC给MCU供电的。

网友C:
10K的电阻是限流电阻 (Vp30-0.7)/10=(I电流)

网友D:
C8051F020设成OD输出是可以直接拉到5V的
三极管就是多余的

网友E:
电阻值的选择,应该根据你要求的输出电流的大小来做,阻值让三级管工作在饱合和截止态,不要进入放大区就好了。

网友F:
重要的不是后端是什么,18楼说的好,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就ok,所以重要的是三极管的自己的参数

网友G:
同意楼上 的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对的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对的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