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转换分析0-5V电压

楼主(2012-05-29):
stm32 AD转换如何分析0-5V电压,stm32有什么方法可以分析负电压,求指导

网友A:
不管你怎么折腾,输入什么电压,STM32 的ADC支持范围是0V ~ VREF+,VREF+最大也就是VDDA,即3.6V

既然电压的门限卡着,不用分析啦,将你要采样的电压分压也好,平移也罢,都要放在0V~3.6V区间,ADC才能干活。

网友B:
负电压 再方向依次啦, 0-5V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