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R5的作用,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29):
不是分压吗??

网友B:
我觉得大家说的对了~~确实是分压了~~和

网友C:
对输入信号分流.改变运放对输入信号的放大倍数.

网友D:
R5只是提供偏置电流通路,类于晶体管的偏执电阻
它既不是分压,也不能分流,不至于影响“运放对输入信号的放大倍数”

网友E:
分压、偏置?

网友F:
R5加上就可以把输入电流转为输入电压了。

楼主:
R5确实通过分压 对“电流”点的电压进行了衰减。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放R5这么一个电阻呢? 按照课本上的同相比例运放电路的模型的话是可以不加的。
是不是因为让放大器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相等,才设置的这个电阻呢?

网友G:
差分放大

网友H:
是不是因为让放大器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相等,才设置的这个 ...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消除偏置电流的影响,是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认为这个电路跟输入信号的信号源有关系,R5是将电流型信号转换为电压型信号,然后将这个电压信号输入至运放同相端,组成了同相放大电路!

网友I:
R5确实通过分压 对“电流”点的电压进行了衰减。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放R5这么一个电阻呢? 按照课本上的同相比例运放电路的模型的话是可以不加的。
是不是因为让放大器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相等,才设置的这个 ...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个电路跟输入信号的信号源有关系,R5是将电流型信号转换为电压型信号,然后将这个电压信号输入至运放同相端,组成了同相放大电路!

网友J:
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

网友K:
标号写着电流,采样的并不是电流信号,而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信号。此处R5的作用就是分压,改变了U3A的增益。电路形式上就是差动放大的变形,另外一个输入端变成了接地而已。如果R3=R4,R5=R6,放大倍数就是R6/R4了。

网友L:
明显是一个减法器,也叫差分放大器嘛。

网友M:
就是差放嘛.

网友N:
上图RX分别为100,200时的同向端输入电压及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