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有内部POR电路,是不是/RST管脚直接上拉就可以了?

楼主(2012-05-29):
因为MSP430内部有了POR电路了,那么是不是不需要外部/RST管脚再做上电复位电路呢?直接加上拉电阻就可以了,而不用加电容?

网友A:
假如/RST管脚一直都是高电平(单独从电池供电),那么是不是通过上下电CPU可以来复位呢?能完全复位吗?

网友B(2013-08-06):
/Reset 脚为高,在上电时,430F247也是可以成功上电复位的。但是对上电的条件有要求。具体是什么要求我也正在查找。

网友C(2017-01-13):
找到了吗

网友D:
复位引脚的不就是复位电路吗?

网友D:
通过电容和电阻设计RST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