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在拼板时相同的器件位号名称会自动修改怎么办?

楼主(2012-05-29):
比如第一个板子上面有电容C1,第二块板子上也有相同名称电容C1,结果这个电容的位号就改变了,改成C1_1,之后位号再相同就是C1_2,如何设置才能不让他自己会改动位号

网友A:
新建一个PCB,用PLACE----EMBEDDED BOARD ARRAY拼版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复制粘贴也而已

楼主:
谢谢二楼,但是二楼的方法我没有弄明白,我用这种方法:先复制要拼版的一个PCB,然后新建一个空pcb,在新的pcb中点击edit-->paste special ,出现的对话框中选中第二个和第三个,点击确定,就可以复制啦,O(∩_∩)O哈哈~

学习了

网友B:
不能直接复制粘贴,需要使用特殊粘贴,如2楼、3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