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单片机

楼主(2012-05-29):
TSSOP-10 封装
上面的MARK是:
10C02
CK0B

一个带调频发射的IC
2脚是VSS
5脚是GND
3、4脚是信号输出引脚
7、8、9、10脚是按键输入引脚
6脚接LED指示灯

哪位大侠告知下,是什么芯片,或者猜下也无妨

楼主:
友情帮顶!
引用 网友A:

谢谢!
大侠们快快出现吧

网友:
有图没?先帮你顶下

楼主:
描述的很清楚了吧

网友B:
友情客串

楼主:
顶下,等高手

网友C:
如果想解密我不告诉你

楼主:
如果想解密我不告诉你
引用 网友C:

:L估计这玩意还是多类似编码类的,无法读取解不了的
知道的话请说下

网友D:
多半是专用芯片

网友E:
就是10C02,用10F02可代。

楼主:
就是10C02,用10F02可代。
引用 网友E:

能说清楚点吗?好像10F02也搜索不到什么
说的不会是STC的10F02吧:L

楼主:
顶下等高手。。。
网上搜了遍也找不到啊,既能编码又能FSK发射的芯片。。

网友F:
什么叫FSK发射?射频的?低频的就很简单了,说清楚具体编码要求和FSK要求。

楼主:
什么叫FSK发射?射频的?低频的就很简单了,说清楚具体编码要求和FSK要求。
引用 网友F:

调频发射加脉宽调制输出,434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