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通过spi控制外扩AD

楼主(2012-05-29):
单位的一个项目,cc2540外扩一个AD芯片采集数据,spi接口通信,Ti提供的demo里面没有spi驱动,所以在lcd基础上改动了一下,运行后,示波器测量SCK引脚没有信号呢?
U1DBUF寄存器里面时钟显示为0x00,求大侠们帮助看看,急~

void halENC28J60_SPI_Init(void)
{
          //*********USART1,Alternative 2****************
   PERCFG |= 0x02;        // PERCFG.U1CFG = 1
   P1SEL |= 0xE0;         // P1_7, P1_6, and P1_5 are peripherals
   P1SEL &= ~0x10;        // P1_4 is GPIO (SSN)
   P1DIR |= 0x10;         // SSN is set as output

  // init_Baudrate
  //********** Set baud rate to 9600*************
    U1BAUD = 0x3B;   // BAUD_M = 59
    U1GCR &= 0xA0;   // Positive clock polarity; MOSI @ __/^^ clk; MSB first
    U1GCR |= 0x08;   // BAUD_E = 8

    // SPI Master Mode
    U1CSR &= 0x01;

        // Configure phase, polarity, and bit order
    U1GCR |= 0x80;          // CPOL = 1
    U1GCR |= 0x20;          // ORDER = 1

    P1_4 = 1;

   while(1)
   {
       HalENC28J60_HW_WriteByte(0x11);
   }

}
/**************************************************************************************************
* @fn      HalENC28J60_HW_WriteByte
*
* @brief   Write 1 byte to the ENC28J60
*
* @param   uint8 data - data to be written to the ENC28J60
*
* @return  None
**************************************************************************************************/
void HalENC28J60_HW_WriteByte(uint8 data)
{
  ENC28J60_SPI_BEGIN();
  ENC28J60_SPI_TX(data);
  ENC28J60_SPI_WAIT_RXRDY();
  ENC28J60_SPI_END();
}

楼主:
哪个大侠提供一下SPI控制外部AD采集的程序啊

楼主:
没人帮忙看一下吗,哪位大侠提供一下SPI控制AD芯片的范例程序啊

网友A(2012-11-26):
先去找点spi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