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2x45用导线连接capsense可以近程么

楼主(2012-05-29):
今天在选型芯片 原来打算用21x34的 模块不够看到22x45 但这个没有写支持进程传感 21x34用进程的时候也没有特殊设置 就是直接飞导线 22x45直接飞导线是不是也应该能用 手头没有样片 望用过的朋友告知一下

另外这个22345-24SXI 2.8美元  和 22345-24PVXI  5.6美元 怎么差这么多RMB除了封装那里不一样么 请教

网友A:
你说的进程(近程)是指接近感应?proximity sensor? 如果是,那么22x45支持proximity sensing, 也是直接飞线。
至于价格,我觉得没有22345-24PVXI这款片子,22345-24PVXA 或22345-24PVXE好像有,但是都是汽车级的,所以价格好。

网友B:
网上的价格仅供参考,你最好问一下代理商

楼主:
果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