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的NC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求助,大家都知道闪存有比较多的NCpin,但是画完封装之后,导入到PCB中,原理图中没有连接的NC都是同一网络,但是有些时候为了能放不同厂家的闪存,所以有些NC需要接,但是导入PCB中所有的NC都会有飞线,请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在原理图中把不需要接的NC脚不给予NC网络即可,把他空着,然后更新到PCB(推荐)

或者直接在PCB中不接那些脚,飞线在不在无所谓(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