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液晶问题

楼主(2012-05-29):
请问一般Dsp和液晶链接的要不要加2K的电阻?

楼主:
液晶选型已经完成用3202401

网友A:
你说的2K的电阻是上拉吧?那得看你用的IO口是高阻态还是有内部上拉的。你预留在上面总是稳妥点的,如果你还无法确定的话。

网友B:
最好能搜到成熟的电路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