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异常,如何解决呀?

楼主(2012-05-30):
如图所示: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图示两个巨型区域内的颜色显示异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那是规则冲突错误标志

你在绿色上面右击找到--violations--show all violations,就可愿意看到时上面错误了

然后到Designe-rulers  下面把那个规则项给改掉或者去掉

目测看图中应该是丝印离焊盘太近,要把规则中的SILK 有关的规则项的勾给去掉。具体的还有按上面才能判断是什么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按照您的指点,我打开了违反规则对话框(如图一所示),描述如下:

               图一

1.
本人对这个对话框理解如下,不知对否,还请指点:
违反的规则为,最小焊接屏蔽长条:间距10mil,全部;
位于顶层的焊盘P1-1和P1-2的屏蔽长条间距为9.717mil,小于10mil,因此报错。
2.根据上述理解,打开PCB规则和约束编辑器(如图二所示),在mask栏目下修改:

                图二

将SolderMaskExpansion=10mil改为SolderMaskExpansion=0mil,并禁止;
将PasteMaskExpansion=10mil改为PasteMaskExpansio=0mil,并禁止。
改完后,再次运行设计规则检测器Design Rule Checker后,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3.
请问:
SolderMaskExpansion和PasteMaskExpansion是什么意思?

以上问题,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SolderMask 阻焊层,就是不上绿油的地方

PasteMask阻焊层,就是焊盘上锡的地方,开钢网用的

你再DRC一下应该就没有错误标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