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芯片:输入12V,输出要5V(0.5A)和3V3(0.3A)

楼主(2012-05-30):
谢谢大家!
想要得是输入7V-18V直流,输出能有两路输出:5V、3.3V、
如果能有三路(再加一路-3v3)更好。

网友A:
LT3509  双路输出的BUCK。

网友B(2012-12-03):
可以使用TI的一个三路的DC/DCR的TPS65250/251
http://www.ti.com/product/tps65251
http://www.ti.com/product/tps652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T3509  双路输出的BUCK。

选LT3509  双路输出的BUCK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