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芯片 16F887 算法

楼主(2012-05-30):
假设那么数为x,不知道是多少位的.(提出float的各个位数值)
你可以使用下面的表达式
个位:x%10
十位:x/10%10
百位:x/100%10
千位:x/1000%10
这样的算法太大了,有没有简单算法?

楼主:
void HT1621_float_char(float nmb,uchar *pdata)
{
        uchar i;
  long nmb_32L;
  int nmb1,nmb2;
  if(nmb<10)
  {
    nmb_32L=(long)(nmb*10000);
  }
  else if(nmb<100)
  {
    nmb_32L=(long)(nmb*1000);
  }
  else if(nmb<1000)
  {
    nmb_32L=(long)(nmb*100);
  }
  else if(nmb<10000)
  {
    nmb_32L=(long)(nmb*10);
  }

  else
    nmb_32L=(long)nmb;

  nmb1=nmb_32L/1000;
  nmb2=nmb_32L%1000;
*(pdata)=font[nmb1/10];
*(pdata+1)=font[nmb1%10];
*(pdata+2)=font[nmb2/100];
*(pdata+3)=font[nmb2%100/10];
*(pdata+4)=font[nmb2%10];

  //处理小数点
  if(nmb<10)
  {
    *(pdata)+=1;
  }
  else if(nmb<100)
  {
    *(pdata+1)+=1;
  }
  else if(nmb<1000)
  {
    *(pdata+2)+=1;
  }
  else if(nmb<10000)
  {
    *(pdata+3)+=1;
  }

}

就这个写的好垃圾,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