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 BTL电路故障】

楼主(2012-05-30):
昨晚用两片LM386组成一个BTL功放电路,焊接好上电却是只出现很大声音的啸叫声,不管有无输入,喇叭出来的都只是啸叫声,电路采用9V直流电源供电,采用的原理图如下:、
  为了排查故障,用电压表测得在无输入的情况下一只386的输出对地直流为4.7V,另一个对地的直流电压输出为4.3V,,这样两个电压确实是不平横的,不过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这个故障导致的呢,还是有其他的故障,另外我使用的这个原理图是否有错误呢,现在线路板就是按照这个原理图画出来的,焊接也没有问题,烦请大家帮忙排查下故障,

网友A:
你的电路图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帅哥,这个2-3脚之间怎么连接啊,是弄个一个平衡电阻器到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我具体是哪里有问题吗,这个图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完整的版本说是2-3脚之间连接一个到地的平衡电阻,后来**说一般可省略,就成了2-3脚之间连接了,

网友C:
接法问题U12接U23,并引出一个PIN
U13接U22再引出一个PIN。
两个IC最好匹配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意思就是说引出胡两个PIN都是接入到音频信号输入的电位器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