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或板子问题原因的查找经验分享(转载)

楼主(2012-05-30):
板子出问题,是个很棘手的事情,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如何下手,好的调试习惯会节省很多的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损耗。
PCB回来后,不焊任何器件,检查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焊好器件后(如果有条件,可以按功能一部分一部分的焊接,焊好一部分,测量一部分,易于排查问题),首先要目测:检查带极性的器件是否焊反,如电容,二极管等,同时检查芯片或器件有无明显的短路。完成后,用万用表检查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可采用测量多个板进行对照的方法,便于查找问题,注意,对于多电源,比如板子中既有3.3V,又有5V,12V等,除去电源和地之间检查是否有短路或电阻过低的情况,还要检查各个电源之间的电阻,比如如果3.3V和12V电源短路,则上电后,则很有可能将3.3V的芯片烧坏。
没有问题后,则上电,再依次检查电源和地是否有电阻过低或短路的情况。如果发现有的芯片发烫,则说明芯片内部有短路的情况,而不是外部,如果是外部,则等效于对芯片不供电,则芯片觉不会发烫(可以将芯片弄下,在检查板子上芯片所用电源和地是否仍然短路的方法来验证,同时检查弄下来的片子电源和地引脚之间是否短路)。注意,芯片发烫,可能是焊接过程中将芯片损坏,也可能是芯片的电源比如3.3V与12V短路,使芯片烧坏,如果是电源与高电压短接,那么必须找出短接源,否则,即使换新的片子,仍会烧掉。
按照经验总结如下:
基本原则是:先考虑工作量小、检测时间短、最简单的虽然很不可能造成问题的问题。比如说:某个引脚用软件仿真可以输出高电平,但烧进片子后,却高不上去,首先就应该检查连线问题,而最基本的连线应该从根源入手,依次向外缕,其次才考虑软件问题或片子烧写问题,因为如果软件出问题和片子烧写出问题,工作量会比较大,如果先从此入手,会带来很大的工作量.如果硬件连线无问题,则考虑软件问题,软件问题最简单最想不到的小问题是配置问题,某个引脚使用的配置不对,就可能导致输出和理想不一致。其次在考虑软件编程问题,这得算是个大问题了,再大的问题就是片子烧坏。
经常出现的问题:
1、程序中有较长时间延时,需要经常喂狗(看门狗),否则狗就会开咬(循环复位)。
2、板子成功运行一段时间后,不再有相应,各个工作电压正常,测量复位引脚是否为正常工作电平状态,比如,如果复位引脚为高电平复位,检测是否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如果那样,程序当然启动补起来,一直复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短路,或者RC中的电容漏电,导致复位引脚电压升高。
3、判断一个片子是否损坏,首先测量芯片的电源和地,或板子的电源和地。
寻找故障的办法一般有下面几种:

测量电压法。首先要确认的是各芯片电源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其次检查各种参考电压是否正常,另外还有各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等。例如,一般的硅三极管导通时,BE结电压在0.7V左右,而CE结电压则在0.3V左右或者更小。如果一个三极管的BE结电压大于0.7V(特殊三极管除外,例如达林顿管等),可能就是BE结就开路。

信号注入法。将信号源加至输入端,然后依次往后测量各点的波形,看是否正常,以找到故障点。有时我们也会用更简单的办法,例如用手握一个镊子,去碰触各级的输入端,看输出端是否有反应,这在音频、视频等放大电路中常使用(但要注意,热底板的电路或者电压高的电路,不能使用此法,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如果碰前一级没有反应,而碰后一级有反应,则说明问题出在前一级,应重点检查。

③当然,还有很多其它的寻找故障点的方法,例如看、听、闻、摸等。“看”就是看元件有无明显的机械损坏,例如破裂、烧黑、变形等;“听”就是听工作声音是否正常,例如一些不该响的东西在响,该响的地方不响或者声音不正常等;“闻”就是检查是否有异味,例如烧焦的味道、电容电解液的味道等,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电子维修人员来说,对这些气味是很敏感的;“摸”就是用手去试探器件的温度是否正常,例如太热,或者太凉。一些功率器件,工作起来时会发热,如果摸上去是凉的,则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没有工作起来。但如果不该热的地方热了或者该热的地方太热了,那也是不行的。一般的功率三极管、稳压芯片等,工作在70度以下是完全没问题的。70度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如果你将手压上去,可以**三秒钟以上,就说明温度大概在70度以下(注意要先试探性的去摸,千万别把手烫伤了)。
好了,关于调试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暂时讲这么多,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调试方法和经验,可以去找一些家用电器维修的书来看看,一个好的设计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维修人员。

网友A:
值得借鉴的一些经验

网友B:
把查找板子问题的常用方法基本都提到了

网友C:
很好的经验分享,以后能用得到,谢谢楼主,希望多多上传这些好的资料。

楼主:
呵呵,这么好的资料没人顶,看来高手很多呀!

网友D:
呵呵,顶楼主一下,很适合初学者阅读,温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