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控制电路

楼主(2012-05-30):
之前我可能说的不太明白,我把电路从新绘制了一遍

如图,我要控制的是Vout,开始只考虑用IO板卡控制,因此就没有S2那路,也没有开关S1,但是为了安全性需要添加手动控制,因此就把S1和S2加入。
但是当S1断开,利用S2控制Vout的时候,Vout会随着S1的断开而变化;
而我想要的是,当需要手动控制时,在断开S1但还未改变S2时,Vout还是保持在S1断开之前的状态。
有谁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A:
再加一个继电器,有单刀双掷的开关,在VIN处,手动,开关打开,VIN失去作用,直接给三极管供电,咋样?

网友B:
三极管基极对VCC串一电阻加一开关

网友B:
或者你直接在三极管CE极简加一开关

楼主:
2# weldking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那部分是改变不了的,那是固定模块!用的是NI的IO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