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关于microblaze中应用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刚开始用FPGA玩嵌入式microblaze,按照书上教的方法生成一个硬件系统,外设就加一个uart,这个uart是自带测试软件的那个,有两个test:testapp_memory和testapp_peripheral。问题1、这两个能一起随硬件下载到板子上吗?也就是都选mark to initialize BRAMs。备注:我选的一个单核操作系统(这个说法没有问题吧,那个英文忘了)的。
问题2、那我想要下载多个软件工程的时候怎么办?还是其他的解释:比如下载的是多个的,但是运行的只有一个(这里全是自己杜撰,若是不懂还请勿信),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L
软件我不太懂,但是如果要实现两个功能,可以完全写在一个代码里面。
就像WINDOWS一样,他不可能只实现一个功能。

问题1:还是和问题2一样。不过目前给的是单一的功能,肯定不能同时下载进去。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能激活其中一个后生产bit文件下载,对于单核的MB只能跑一个project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3楼
假如我加入了两个外设:UART和以太网,那么这两个是不是要有两个project呢?还是写一个project,然后里面的软件有两个了来分析操作UART和以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 2L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回复 网友B:

To 3楼
假如我加入了两个外设:UART和以太网,那么这两个是不是要有两个project呢?还是写一个project,然后里面的软件有两个了来分析操作UART和以太网? ...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你可以加多个外设,这个和几个project没有关系

网友C:
跟各位大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7L: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