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与5v共地问题

楼主(2012-05-30):
5.1欧姆5瓦的电阻为大功率可熔断电阻,相当于保险丝的作用,我的问题是,理论上5.1欧姆电阻应和220v的零线相连,若是某些原因,比如电工焊接错了火零线,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家电行业一般都这样的电路,原本驱动MAC97A6,要用一个高压的光耦MOC3041,但这个光耦价格有点高,故都省去了。变成了现在的电路。

网友A:
后果就是产品报废吧??;P

网友B:
火、零线互换,不会对电路有任何影响。但会导致原本接地的外壳带电。给使用者带来巨大的生命危险。

网友C:
LS正解,这是家电产品不允许的

网友D:
只要电路本身不和产品外壳连接,或直接就是塑料外壳就行了。
呵呵。现在基本上用可控硅的电路,考虑到成本,都不会加光耦。因此,和电路共地(实际上,可能是共零线,也可能是共火线)在所不免。

网友C:
水仙洗衣机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自行拆修要当心了.

网友E:
从电路理论上来说对电路没影响,对实际来说有很大的安全问题.

网友F:
电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安全性问题是要考虑的,你为何不如将地压低和220交流做一个直流隔离呢?这样会保证安全。

网友G:
除了安全问题没别的问题

网友H:
:lol哦也\(^o^)/

网友I:
零线不是安全线;零线是负荷线;零线不可以接机壳;楼主用接地符号是不对的(不允许那样接)。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图是没有错的..那个地又不是大地.只不过是参考地而已,谁画电源的图不是那样的呀..就算有差别的话标准的外壳地或大地也不是那个符号,楼主说的共地问题是在那个97A6那的..

网友J:
跟着T叔,沒事做去拆洗衣机也能学到知识。

网友K(2018-08-20):
引用 网友C:
LS正解,这是家电产品不允许的

看火零地线的时候翻到2012年的帖子。看了你们的回复,我可以问大神一个问题吗?(那么久的帖子也不知道大神会不会回复)
1,地线的本质,对于家用电器来说,是不是在【绝缘被破坏】或者【安装不当,导致原来带电体接触到机身】造成机身带220v电的时候,通过地线-大地的短路将99.99%的电流通过底线导入良好导体大地,超小或者忽略不计的安全电流通过人体?
2,关于本帖,你认为正解的原话“火、零线互换,不会对电路有任何影响。但会导致原本接地的外壳带电。给使用者带来巨大的生命危险。” 对于交流电来说,不应该是正220根号2到0,0到负220根号2吗?既然双向流动,为何或者说如何让外壳带电?
3,外壳带电不应该是经底线和大地(良好导体)形成短路,对使用者只有安全电流流过或者说有小麻的感觉,(意识到危险,拔掉该电器插头)又何来巨大的生命危险?
最后,先提前感谢大神的回复,百度了不少关于地线安全的知识,不过很多都属于记住但是不属于消化的知识。所以希望大神帮忙给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看火零地线的时候翻到2012年的帖子。看了你们的回复,我可以问大神一个问题吗?(那么久的帖子也不知道大 ...

1. 这个没错.
2.·这个得看产品的地线怎么接.若与中线共地了,则外壳有可能会带电.不共地不会,但电路板外露的按键,指示灯等金属部分会带电.这个是由于可控硅与220v共地引起的,要是共了火线,通过外露金属→人体→大地形成220v压差回路
3.家电接地良好,是这个理,但用户大都是没有接地,所以危险就存在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设计者要特别小心了.你的用户什么样的都有.能隔离的尽量隔离.
85年设计洗衣机板时,一个光耦好几元,用不起才出此下策的.哈哈,现在才几角,尽量加个是上策.

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命官司就能破产。咱就不会。这就是真正的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L:
楼上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 这个没错.
2.·这个得看产品的地线怎么接.若与中线共地了,则外壳有可能会带电.不共地不会,但电路板外露 ...

首现感谢大神的回复。
接下来关于你的回复我有几点没懂,希望再次求教一下:
第二个回答:“这个得看产品的地线怎么接.若与中线共地了...”我看了几个机器的地线,都是机身上的一个金属片通过导线连到插头尾部的最长的那根金属上(地线),那么地线是否和中线共地的话,不应该是当地或者说电力公司或者说国家单位所决定的,我们只是使用了火线和零线,至于他们把零线的地和地线的地接到一起与否,我们如何得知?---换句话说,如果地线中线不共地,那么地线就没有危险,如果共地,产生的压差回路会致人触电死亡,但是即使加了光耦,在光耦儿开启时时,也是不安全的呀。
第三个回答:“用户大都是没有接地,所以危险就存在了”,这句话没听懂,这是说二脚插头(不带地线)和三脚插头(带地线)的区别吗?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用户什么样都有,所处的使用环境导致外壳带电的几率也有所不同,所以能用三脚插头尽量用三脚插头”。如果不是的话,那么“用户没有接地”如何理解?
最后关于洗衣机的可以不用回答,只是聊到而已。85年那会儿国内生产能力低下,同行竞争少,那会儿利润应该很高的呀,况且那会儿能用的起的电冰箱的肯定是大户,不差这几元成本,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后的最后,再次感谢大神的回复,让我对火零地有了拨开云雾的感觉。---回复后,重新编辑了一次,如果是第一次看无所谓,否则,关于第二个回答我重新编辑了一次,希望可以重看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首现感谢大神的回复。
接下来关于你的回复我有几点没懂,希望再次求教一下:
第二个回答:“这个得看产品 ...

2. 你的理解没错.
这个图中220v的一根线与电路的地相连了.线路板上的按键,电位器外壳很有可能是接地的,若有外露部分,就有触电可能.只要用户电源插头反插,用户摸到的就是相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C:
2. 你的理解没错.
这个图中220v的一根线与电路的地相连了.线路板上的按键,电位器外壳很有可能是接地的,若 ...

嗯,再次感谢大神的耐心。
不过感觉知道的越多,矛盾点越多。每一种回路解释的通,总有另外一个疑问自我解释不清楚。
感觉又有点原地踏步的感觉了
按照大神所说,如果电源插头反插就危险了,但是无论正反,交流电ac不就是有半个周期时间有你所画的回路吗?
所以这是我一直都不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嗯,再次感谢大神的耐心。
不过感觉知道的越多,矛盾点越多。每一种回路解释的通,总有另外一个疑问自我 ...

中线相对于大地是0电位,相线相对于大地是220v电位.触电是相线→人体→大地造成的.插头反插,外露金属相对于大地有220v,正插是0v.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中线相对于大地是0电位,相线相对于大地是220v电位.触电是相线→人体→大地造成的.插头反插,外露金属相对 ...

赞*10086.
感谢*2018.
豁然开朗了,中线和大地都是相对的0电位,但是可能有共地与不共地的区别(当然这点做为用户我们不知道)。火线是一只有正负220v电位差。我之前的云里雾里是以为火线电位大于等于零线,所以会觉得下面也会有电流。
所以只要火线和零线接错,如果中线地线共地,中线、地线、机身等电位,所以220v-电阻5.1欧姆-人体-脚下大地。顺便多问一句:假设如果我们脚在--上图所说的中线地线共地的地--上,那么即使接错火线,手接触到的点(中地线共地点)跟脚(中地线共地点)是等电位。在这种假设下,是安全的。
以上假设只为巩固知识,虽然这种假设现实吧成立。
最后再次万分感谢大神。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是愚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赞*10086.
感谢*2018.
豁然开朗了,中线和大地都是相对的0电位,但是可能有共地与不共地的区别(当然这点 ...

好一个等电位,就凭你这句话,71年在前进农场锁厂时,同为机修车间工人,大家都只发了一条毛巾,一套背带裤的劳防用品,而电工间几位还发了一双电工绝缘跑鞋.真让人羡慕.原来就是拜你的等电位所赐.哈哈.说起等电位,见过骑在几万伏高压线上作业的高压电工吗?那才是真正的等电位,身上穿的铜丝背心通上与高压线相等的电压.也不知这几万伏是怎么加上去的.加早了,加晚了都会立马电死,还是边测电位差边加压.哈哈,不懂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好一个等电位,就凭你这句话,71年在前进农场锁厂时,同为机修车间工人,大家都只发了一条毛巾,一套背带裤的 ...

是我说错了吗?脚如果在地线中线的共地里,手摸着等电位的按键,如果导线降压忽略不计,这不应该就是等电位吗?很好奇是不是我说错了,是的话大神纠正一下!
你说的这个我在网易视频里看过,貌似说高空作业,那种消防车的电梯自动电梯送上去,我看评论就说,几万伏电压,不过没说穿的铜丝背心,特殊服装,貌似说几万一件还是多少的,看了好久了,具体价格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是我说错了吗?脚如果在地线中线的共地里,手摸着等电位的按键,如果导线降压忽略不计,这不应该就是等电 ...

哈哈,你没说错,心情好,调侃一下而已.不要太较真.其实那些个电工都有脚臭,又不常洗鞋,跟普通鞋没啥区别.那时在乡下厂里,男生都很懒,三条背带裤,二条挂在门背后,身上这条穿脏了,跟门上二条比较一下,挑条好点的再穿.哈哈,那是1971年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没说错,心情好,调侃一下而已.不要太较真.其实那些个电工都有脚臭,又不常洗鞋,跟普通鞋没啥区别.那 ...

好吧。多谢大神指导。
71年那会儿不是问ge吗,知识分子熬过来也不容易啊。那会儿到现在都快50年了,现在能上网能回复,估计大神那会儿最多也是个小鲜肉甚至是个小p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好吧。多谢大神指导。
71年那会儿不是问ge吗,知识分子熬过来也不容易啊。那会儿到现在都快50年了,现在 ...

68年进农扬,71年抽调到场办工厂,做自行车钢丝锁,有种上天堂感觉, 好景不长,每逢连队插秧,割稻,冬天开河,都得去参加战斗,回来,连队里都空闲了,厂里还得每天加班生产,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到77年高考跳出泥潭,九年共插过9次秧,割过9次稻,挖过9条河.一次没拉.哈哈,时间荒废9年,本事没少长,73年在厂里自行设计制造了液压传动锁芯自动落料加工3合一专用机床,惊动了场部,军报都来采访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C:
68年进农扬,71年抽调到场办工厂,做自行车钢丝锁,有种上天堂感觉, 好景不长,每逢连队插秧,割稻,冬天开河,都 ...

那么牛X,那大神多大了呀!!!动荡的年代的知识分子真心不容易没点天赋和毅力,早放弃种地了。吃不饱的年代,贫穷和饥饿,埋没了人才啊,所以能混出来,真心不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那么牛X,那大神多大了呀!!!动荡的年代的知识分子真心不容易没点天赋和毅力,早放弃种地了。吃不饱的 ...

70整,哈哈,没几年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