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烧写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2-05-30):
问一个烧写的问题,
一直用同样的方法建立的工程,突然烧写时出现错误: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uld not load file
可是我查了下,Utileties里的Setting设置是对的啊
下面信息提示栏提示
*** error 56: cant open file

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无缘无故 就有个文件不能打开。关闭软件 重来 再编译就OK了。不知道什么原因。flash download failed   重新上电一次 仿真器 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是不是点错编译的按键了,你点击rebuild再试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结贴了,给分。

网友C(2015-09-18):
有可能是没编译直接下载了

网友D(2017-01-11):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错??

网友E:
STM32 ST-LINK U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