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路灯控制起设计都要什么器件??

楼主(2012-05-30):
(无正文)

网友A:
我人一个方案:首先是路灯由时间来控制比较合适,其次路灯的启动电流比较大,要分段启动,降低启动电流。
一个时间控制器:6开6关等。设定早上关灯时间,和下午开灯时间。
根据灯的多少来决定用什么主令电器:交流接触器。220V/63A。如果灯多,加一个或多个时间继电器,来延时启动下一组。
控制箱内最好加装一个散热风扇。

工作很稳定的。多年前我就用这下控制。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亮度传感器,和继电器
13509967977欢迎来电咨询,索取样品等

网友C:
这个直接用声光控开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