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座开关自动检测怎么画原理图

楼主(2012-05-30):
如下图,我用耳机插座,23是左右声道,4管脚是检测开关的,没有耳机插入时是和3管脚连着的,插入后4和3管脚断开。那4管脚我怎么连才能用MCU的一个管脚检测到耳机是否有插入?

网友A:
我怎么看都觉得是1脚和D脚用来探测耳机插入与否的。

网友B:
一个产品中用到的电路,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