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cs5361芯片做数据采集的吗?

楼主(2012-05-30):
大家好!有使用cs5361芯片做数据采集的吗?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A:
没有用过。数据手册如下:
http://www.cirrus.com/cn/pubs/proDatasheet/CS5361_F2.pdf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没有人什么芯片都用过。

楼主:
CS5361手册我已经研究过了,该芯片输入信号时查分信号,我想问:输入的差分信号是否需要偏置(由于该芯片是单电源供电,不能采集负电压吧!)芯片手册上说明LRCLK=FS(采样频率),那我是否可以理解,当我同MCU给芯片提供LRCLK后,就决定了芯片的采样率了!

网友A:
嗯,是单电源的。应该不能输入负压的。
对于LRCLK的理解,你是对的。而且芯片来对LRCLK、MCLK、SCLK有严格的规定:
4.2.1 Slave Mode
LRCK and SCLK operate as inputs in Slave mode. The left/right clock must be synchronously derived from the master
clock and be equal to Fs.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hat the serial clock be synchronously derived from the master
clock and be equal to 64x Fs to maximize system performance. Refer to Table 2 for required clock ratios.

单从为什么必须LRCLK=FS来说,我给你解析一下:
如果你设定的FS为10KHz,则每秒,芯片会对双通道音频进行采样。为了把双通道的数据都送出去,则每一个采集周期内,左右声道的数据就得切换一次(因为数据线只有一根,不能同的传送左右声道)。而正好,LRCLK的一个周期的高和低电平正好就代表左、右声道,因此LRCLK=FS。

还有什么不清楚可以继续问。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在芯片手册中,有这个电路图,说VQ是提供偏置电压的(这样可以把差分信号同时抬高,这样进入AD芯片的差分信号就没有负电压了),我想问这个偏置电压如何设置?
还有关于采集问题:当LRCLK确定后,SCLK=64FS=64LRCLK,在LRCLK为高时,左通道选通,SCLK就有64个脉冲信号对吧?我们选择左对齐数据输出格式,这时前24个SCLK输出24位的数据,那25-49SCLK输出的的数据和前面1-24SCLK输出的数据是相同的吧?

网友A:
“我想问这个偏置电压如何设置?”
以不产生负压为止,如你的输入电压为+/-1V,则应该 1V<<偏压<< VCC-1V。同时,应该留有余量。 常常我们都会选1/2VCC作为偏压。

“那25-49SCLK输出的的数据和前面1-24SCLK输出的数据是相同的吧?”
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从图22可以看出,25-49SCLK输出的的数据的数据是无效的,无论值为什么。因为,你的单片机收满24个bit的数据后,应可以把数据往上层应用推送了。

在这也给你声明,这个片子我也没用过,一切以实验为准。

楼主:
非常感谢您耐心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