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32768HZ晶振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我们现在用的是aglient53220a测量电路板上一个32768hz的晶振,用示波器测量时而有时而无,用的是无源探针,1X/8PF,但是晶振确实在工作,但是测量就是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啊???我测量电路板上别的32768HZ的晶振时,一测就能测量出来,需要用有源探针吗????我想应该没这么夸张把?那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点评):
要用专业的感应式32.768KHz晶振测试仪,型号GDS-5B

网友B:
电路板上这个32768晶震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太弱,导致存在外界干扰(示波器)后就停震。

你这个32768接的是什么芯片,可以把电路图贴上来吗?同时,把你作对比的晶震的电路也贴上来。

楼主:
32768hz的电电路是BQ32000,另外一个的是主控芯片上的晶振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为何我用53220a测量不到1hz的频率啊???需要什么很详细的设置吗???

楼主:
2# Tinnal 换了一个晶振之后是好了。。是晶振那部分有问题。。我想请问一下,为何我用53220a测量不到1hz方波的频率。。谢谢!

网友B:
我没有用过aglient53220a,没法答你。

楼主:
5# Tinnal 呵呵,好了,需要设置闸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