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鸟确认IC卡封装

楼主(2012-05-30):
是iso7816么?

就做个IC卡驱动,客户没有资料……就说了卡片式24C01 ,24C02……,然后说是ATMEL公司的卡片。

初步确认是AT24C0x系列的。

上网找的全是双插直列的封装。PCB也是按照以前的一个IC做的。

现在要确定管脚定义。飞线去试会烧掉么?I2C协议的。

封装不一样,他们的电压特性是一样的么at?

发个2图片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客户就是牛,奶奶地,
昨天还说好的给资料,今天就直接甩一句没资料。

说好的资料呢!

在线等了!

网友A:
不是,iso7816是智能卡标准!我给你查查吧,你等等。

网友B:
去淘宝买一个工具,20多元,方便多了

网友A:
给你找到很久,记得以前ATMEL的一份24C02的手册里写得很清楚的。刚才找了半天找不着了。精确来于,24C02的卡在卡的物理定义上和7816的定义是一样的。但7816的其它部份(如时序、协议等)和24C02的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怕你直接套完全7816的规定。对24C02卡的操作和对24C02芯片的操作完全一样(好像不能页写)。只要搞清楚那几个触点的定义就行。

找到半天,ATMEL官方的找不到了,找到这份:

写得非常好。
为了打消你有可能的混淆,我把7816的前3份标准也给你传上来中以,其中7816-2就有卡的触点定义。这个可以看看。7816-3说的就是时序以及协议,千万别按这个来弄。

网友A:
为了方使你读,我把IC卡技术及其应用7030174291-TP32880101.pdf里关键的两个图给你贴出来。

再次给你强调,要安24c02的读写方法来读写。

楼主:
非常感谢!!

上午看了T叔的文档,也发现IC卡的读写和那种直插和so-8封装的AT24C02的读写操作有点不同。
现在正在读文档。琢磨通信协议。

有了这个就更好了。

我们公司是做rfid的,接触式的资料很少很少。

楼主:
搞通了。哈哈。

奶奶地,最后一个解决的问题居然是卡片没有完全插入……

:L

网友B:
越是低级错误,越是能迷惑人,兵法有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哈哈

网友A:
哈哈,恭喜。 我记得,我第一次把AT24C02 IC卡驱动起来是在高三,中山达华电子厂邮购的白卡。用的是邮政的还款单汇款,邮寄方式是邮局的普通包裹。唉,那时等到脖子都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