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转换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30):
图中最下面的是英语怎么翻译
图中间的 电感? 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完全隔离转换器

网友B:
图中的电感是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 前面是交流电源??

前面芯片是个升压芯片。输出不是直流?

网友C:
是方波信号

网友D:
嗯,先升压,再输出。

网友E:
输出是直流,
你不要看后面的部分,自己看一下前面的那个电感是怎么工作的,就明白了
4# 模拟学徒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前面的电路 不太明白。 前面芯片输出是方波,然后经过变压器变压?

网友F:
反激 电路

网友G:
这个电路使用的很妙,使用角度新颖,很有创意。

网友H:
图中哪有电感?
只有变压器绕组,反激双路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就是前面的电路 不太明白。 前面芯片输出是方波,然后经过变压器变压?
引用 楼主:

方波信号用变压器耦合后,变压器次级得到的是交变电压。考虑变压器带有电感量,方波频率合适的话,可近似得到类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