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XILINX FIFO ipcore问题求助啊

楼主(2012-05-30):
用xilinx生成的fifo ipcore进行数据存取,数据写进去后,往出读的时候会出问题。当读时钟比写时钟块的时,往出读的时候fifo应该还没空empty信号就变成1,然后又变成0。对应图fifo
当读时钟跟写时钟一样的时候,往出读又正常。对应图fifo1
时序图如下: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如果能有固定的拍数,处理也就没有问题。

网友B:
看不懂你上面一个图,写同意对应只有两个时钟,只写了两个数据,但是下面写计数1 2 3  4,为何?如果写同意无效你的写还在加数字,你的看下WREN脚逻辑输出,根据你WRCOUNT看,空标志一个凹陷是合理的,你读时还在继续写

楼主:
看不懂你上面一个图,写同意对应只有两个时钟,只写了两个数据,但是下面写计数1 2 3  4,为何?如果写同意无效你的写还在加数字,你的看下WREN脚逻辑输出,根据你WRCOUNT看,空标志一个凹陷是合理的,你读时还在继续写 ...
引用 网友B:
写同意WR_ALLOW四个时钟周期有效啊,写了四个数据,所以wr_counter才加到4的嘛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从你的图看出你再写第4个数的时候已经完成2个读数据了,而这个时候FIFO中可能只有3个有效数据,所以这个时候empty有效,但等第4个写数据有效后又出现了empty拉低,你可以试试把4个数据完全写OK了再读,应该就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奥,我看错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从你的图看出你再写第4个数的时候已经完成2个读数据了,而这个时候FIFO中可能只有3个有效数据,所以这个时候empty有效,但等第4个写数据有效后又出现了empty拉低,你可以试试把4个数据完全写OK了再读 ...
引用 网友C:

我其实就是按你说的写的啊,写完四个以后才开始读的啊,WR_ALLOW,RD_ALLOW 是读写使能信号啊,那个rd_data_counter应该不是说,我写四个,它就加到4的吧, wr_data_counter 才是,既然wr_data_counter加到4了,说明应该是写进去4个数了啊

网友B:
重看了下,你写了四个数据,读底3个时,EMPTY=1,之后RD_ALLOW=0,对应的RDCLK时钟无用,再后EMPTY变0,RD_ALLOW=1,RDCLK时钟能起作用,读走第四个数据。不是很合理吗

网友C:
我其实就是按你说的写的啊,写完四个以后才开始读的啊,WR_ALLOW,RD_ALLOW 是读写使能信号啊,那个rd_data_counter应该不是说,我写四个,它就加到4的吧, wr_data_counter 才是,既然wr_data_counter加到4了,说 ...
引用 楼主:

你还没写完就开始读了,你隔几个clk再读肯定不会出现那个现象,现在这样是合理的!~

楼主:
你还没写完就开始读了,你隔几个clk再读肯定不会出现那个现象,现在这样是合理的!~
引用 网友C:
按你所说的,延时了一会在读,果然就没问题了。又学习到了哈
非常感谢你及上面几位大侠们哈

网友D:
学习了哇。。。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