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晶TL2036逻辑分析仪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30):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问题,问他们FAE呀。我没有用过。我只用过泰克的。

网友B:
一般这类东东只要把采样频率降低些,储存深度加大些就可以看到较多波形了.

楼主:
LS的大哥,这个我有,我玩这款逻辑分析仪很久了,这次是又让IT买了一台,结果就出现这个情况,我掰了几天都没搞清楚为什么抓I2C只能抓到5个byte的数据然后就被覆盖刷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