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晶TL2036逻辑分析仪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30):
最近买了一台该型号LA,结果在LA 软件上面抓I2C数据的时候,每次只能得到5个byte,就刷新了,我要多获得一些byte怎么设置?而且下面显示数据的地方只显示一行,以前可以全部显示的,求大神指教

网友A(2012-08-23):
这个情况有很多问题和情况,可能电话沟通比较好。你联系我吧,0755-23050185,姚工

网友A:
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判断如下:
1.结果在LA 软件上面抓I2C数据的时候,每次只能得到5个byte,就刷新了,我要多获得一些byte怎么设置?
你内存设置的不够深
2.而且下面显示数据的地方只显示一行,以前可以全部显示的
你在检视设置当中的报告窗口没有选择所有通道
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上门帮你解决问题。有需要请联系我,0755-23050185,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