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2012-05-30):
该二极管跟纽扣电池并联在一起充电。丝印是4A.
一直没有找到该型号。

网友A:
可能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4A的

网友B:
都不知道你指那个二级管。呵呵。我只注意到那两个红红的应该是1N4148。把图放大一下,3用比圈一下你要问的管好吗?

楼主:
已经从板子上拆下来了,放在桌上的那一个。拿来实际测试一下,输入3V电源,反向电流为0V 3.1V大约为5UA
逐渐增大输入电压,电流也逐渐增大。

网友C:
和电池并联的只能是起保护作用的管子:电压箝位,脉冲干扰下反压电流释放通道等等。

网友C:
LZ要是说明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的话就更容易判断了。

网友D:
T叔真是我们论坛的百科全书哈!

网友D:
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有问题,找T叔!

别人搞不定的,T叔能搞定,T叔搞不定的,没人能搞定!

网友E:
哈哈,俺成了老军医了,包治百病,晕

LZ问题阐述得不够清楚,所以引来众多的猜测.

网友C:
什么环境?野外还是室内?
旁边有强干扰源吗?
你这样一画,基本上你自己应该明白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C:
好好像是用在强干扰边上的电路。1);P
脉冲干扰时的箝位,2)脉冲干扰时提供反向电流通路。

楼主(2013-04-02):
再上照片,那个厂商有生产该二极管

楼主:
大侠,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