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TDS系列与DPO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30):
出来TDS3000C系列的垂直分辨率是9位,高于DPO系列,而且TDS3000C系列可以配电池组以外,TDS系列在参数和性能上都不如DPO系列。
首先,TDS系列的架构是串行(TDS3000C系列是并行的)的,信号处理的顺序是:前置放大器->A/D转换器->内存->处理器->显示,完成这一过程之后,再开始新的采样,也就是说,第一次采样之后,进行处理的时间很长,然后显示,然后再进行新的采样,这样的话,很多在两次采样之间的信号就被漏掉了。最大的捕获率只能达到200次。TDS3000C系列是并行的,但由于技术限制,最大捕获率也只有3600次。而DPO系列使用的是并行架构,在A/D转换之后,处理的同时,就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最大的捕获率一般都在50000次,高档的DPO系列能够达到10万次。
第二,触发方式,DPO系列比TDS系列要多很多种,包括多种总线触发、总线解码。
第三,搜索功能,DPO系列都带WaveInspector功能,其中重要的体现就是搜索功能,也就是在1M、5M,甚至20M的记录长度(在使用中,记录长度可选。例如有10K、100K、1M、5M等)中搜索要找的信号,而且还可以统计出有多少满足条件的信号。这个是DPO系列独有的,非常使用。而TDS系列的记录长度只有2.5K或者10K。
第四,DPO系列的显示器的尺寸都要大一些,例如DPO4000B系列的显示器是10.4英寸,当然显示分辨率也就更高一些。
第五,DPO系列的探头能够自动识别,是电流探头还是电压探头,衰减是多少,阻抗是多少等等,而TDS系列不能。

网友A:
第五条,TDS3000C是可以识别探头的。

网友A:
总的来讲,不知道你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