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F2051的16位除**能怎样用?

楼主(2012-05-30):
按规格书使用方法,设置,打不开16位功能,不知什么原因,指点一下,给个例程。

网友A:
INSCON的DIV位写1
AUXC为被除数高位字节
A为被除数低位字节
B为除数
然后运行 DIV AB
然后
AUXC为商高位字节
A为商低位字节
B为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