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8763XBG显示异常

楼主(2012-05-30):
TC358763点NT35410驱动的屏,MIPI DSI接口的,现在显示异常,就是初始后花屏了(说明初始化已经进去了),但屏就在开始的几行有反应。现在查了一上午了,没有查出头绪来。360*640分辨率单通道的。

第一次用这种IC,看规格书看得都有点头大。现在能花屏说明初始化起作用了,但不显示却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坛子里有没有用过这颗IC的大侠指点下迷津?

楼主:
找出问题了,原来是一个参数设置错误。小学算术问题……:dizzy:

现在的新问题是,读63的本地寄存器值正常,但读屏的ID则不正常,为全零……

网友A(2014-03-28):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初始化数据吗?

网友A:
兄弟 你好!  我想200元购买你的NT35410的初始化代码? 可以吗?  我QQ:   12178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