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双电源供电的运放用单电源供电,对性能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5-3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没有什么影响
只要你的输入信号也是单极性的且满足要求的输入范围就行

网友C:
单电源供电绝对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运放本身并没有接地端。

但在应用方面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如:
输入信号不能接近与地,其输出电压也无法达到地电平。

网友D:
只要没有单独的GND引脚,运放分不清你供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单电源只需要提供虚地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E:
注意输入信号>Vcc/2 就可以